[技术求助]
我用的msp430f5529usb launch pad 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加载BSL密码失败是为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11):
你多试几次试试,如果每次都是这个提示,一般是因为之前芯片使用者将熔丝烧断了,烧断后只能通过BSL下载程序了,且需要正确的密码才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芯片对你来说就是不可用的了。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A:
以上回复来自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回复来自百度。

这个我看到过。。。可是我不敢相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到过。。。可是我不敢相信。。。

淡定,淡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多试几次试试,如果每次都是这个提示,一般是因为之前芯片使用者将熔丝烧断了,烧断后只能通过BSL下载程 ...

楼上建议可以参照下的,换一个芯片的试一下的,比较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