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波形测到的是否正常

楼主(2015-05-11):
电机运行时用示波器测到电机三相正弦波电流有尖峰,如下图,突然想到电流不是不可以突变的么,这测试到的是否正常?

网友A:
应该是噪声吧?

楼主:
是说这是探头带来的噪声,实际电流波形并没有这些毛刺,并且用芯片AD口采样时也不会采到这些毛刺的,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这是探头带来的噪声,实际电流波形并没有这些毛刺,并且用芯片AD口采样时也不会采到这些毛刺的,对么 ...

用A/D采样时,如果采样速度足够快,可以采到这些毛刺。
要去掉这些毛刺,可以在采样之前(或者示波器探头之前)加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采样时,如果采样速度足够快,可以采到这些毛刺。
要去掉这些毛刺,可以在采样之前(或者示波器探头 ...

谢谢。那这噪声是示波器带来的还是电机部分带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这噪声是示波器带来的还是电机部分带来的?

猜测是电动机的三相交流电源带来的。
可以用示波器直接看看三相交流电压,若也有类似毛刺,则可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电动机的三相交流电源带来的。
可以用示波器直接看看三相交流电压,若也有类似毛刺,则可以确定。 ...

恩,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