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Orcad16.5 PCB editor导入网络表提示。。?

楼主(2015-05-11):
提示没有封装吧??请问怎么解决,我在原理图里面设置的有写r0805和c0805,生成网络表。用 PCB editor导入网络表怎么没封装啊?初学者,请大神指点,多谢啦!

网友A:
在你的PCB软件中,看看元器件封装库是都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PCB软件中,看看元器件封装库是都设置正确

正确

网友B:
菜单:编辑->浏览  看下,确认封装,没问题的话,吧鼠标移到警告栏,然后按F1,如果还是没有问题的话,确认导入设置。最后说句,Cadence不是AD,导入后封装就在编辑窗口中,得自己拖入PS:最后一句可以当我没说,因为都知道吧

网友C:
库中 找到R0805 C0805的 dra文件 查下 引脚号 位号 等 然后保存
库中 看下相应的焊盘是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编辑->浏览  看下,确认封装,没问题的话,吧鼠标移到警告栏,然后按F1,如果还是没有问题的话,确认 ...

初次使用,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中 找到R0805 C0805的 dra文件 查下 引脚号 位号 等 然后保存
库中 看下相应的焊盘是否在  ...

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