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30\K40的SPI引脚命名规则与STM32的SPI

楼主(2015-05-11):
   之前一直使用STM32的,SPI的命名都是SCSN、SCLK、MISO、MOSI这样的,看了K30的引脚是SPI2_SCK、SPI2_SOUT、SPI2_SIN、SPI2_PCS1SPI2_PCS0

他们的对应关系是

MOSI------- SPI2_SOUT
MISO------- SPI2_SIN
SCLK------- SPI2_SCK
SCSN------- SPI2_PCS1SPI2_PCS0?
???
求解答啊~~

楼主:
144引脚的为什么有3组SPI0,   2组SPI1     ,2组SPI2???
这3组SPI0可以串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4引脚的为什么有3组SPI0,   2组SPI1     ,2组SPI2???
这3组SPI0可以串用么?

SPI模块分为SPI0,SPI1,SPI1模块,它们之间可以是互联的,所以我不太清楚你说的3组SPI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模块分为SPI0,SPI1,SPI1模块,它们之间可以是互联的,所以我不太清楚你说的3组SPI0是什么意思/ ...

就是引脚定义里面分别有三个SPI0_SCK、SPI0_SOUT、SPI0_SIN、SPI0_PCS1、SPI0_PCS0

网友A:
原来是这个意思,以SPI0_SCK为例,这只能说明有三个引脚都可以做为这个功能,但是只要有一个引脚被定义为SPI0_SCK,其他引脚就不可以再设置成SPI0_SCK啊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这真容易弄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意思,以SPI0_SCK为例,这只能说明有三个引脚都可以做为这个功能,但是只要有一个引脚被定义为SP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