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坏了

楼主(2015-05-11):
(无正文)

网友A:
轴承缺油的可能性很大。
按下开关,立即用根筷子之类的棒拨动扇叶使其转速上升,若能够迅速达到正常转速,就可以判断是轴承缺油。

网友B:
不用的时候找块布盖住,里边有土。

网友C:
我的也坏了,导风轮驱动的马达响声很大,拆下来只有一个电机时,同样声音大,怀疑是内部的齿轮出了问题,果断淘一个电机换。

网友D:
缺油或者油已经钙化,还有就是启动电容过期

网友E:
先给轴承加润滑油试试,这个问题最常见。

网友F:
还是换新的,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