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静电程序跑飞进入哪种中断

楼主(2015-05-11):
我用的MK10DX256VLK7,打静电6Kv程序跑飞,应该是进入了哪种中断,HardFault_Handler?如果进了这个中断我就可以快速重建原来的状态,而不必等待看门狗复位。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判断吧,程序跑飞不是任意的吗

网友B:
应该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理论上重建原来的状态也是有可能,但是我建议你最好阅读以下ARM cortex-M3权威指南中关于Dealing with Faults的介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