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下载imx6 bsp

楼主(2015-05-11):
大家好,我想下载imx6的linux 3.10.53BSP的源码,但是在官网上下载的是fsl-L3.10.53_1.1.0_iMX6qdls_Bundle,在这里面只看到了镜像,请问大家如何下载imx6的linux 3.10.53BSP的源码?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BSP源码的下载我们官网是有文档说明的,建议安装文档来一步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BSP源码的下载我们官网是有文档说明的,建议安装文档来一步步下载。 ...

你好。我在git上下载了2009.08的uboot,直接make mx6q_sabresd_config然后make编译出来的uboot镜像烧写后直接可以用。但是我下载2014.04的uboot依照类似的方法下载之后不能用。在这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编译2014.04的uboot能否使用编译2009.08的交叉编译器?
2、烧写uboot的时候MFGTOOLS使用的firmware能否使用比2014.04低版本的uboot?
3、因为是烧写 .imx的文件,ucl2文件需要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BSP源码的下载我们官网是有文档说明的,建议安装文档来一步步下载。 ...

我uboot已经解决了,但是在编译3.10.53的内核时又出现一点问题,指定了makefile中的目标平台和编译链,然后使用“make imx6_defconfig”时出现问题,说是找不到这个默认设置,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15-06-17):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git上下载了2009.08的uboot,直接make mx6q_sabresd_config然后make编译出来的uboot镜像烧写后 ...

楼主你好,关于你以上的三个问题:
1、编译2014.04的uboot不可以使用编译2009.08的交叉编译器。
2、一定要使用对应版本的
3、这里mfgtool建议你使用和你BSP版本匹配的版本才好使用的。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