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34R8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Nucleo STM32F334R8外部晶振X3和电容为什么不焊啊?那样怎么倍频啊?

网友A:
用的内部晶振。

楼主:
用内部晶振那留着外部的干什么用呢?什么时候需要焊上外部的晶振呢?

网友B:
内部晶振不是非常准确,预留了外部晶振接口给你,如果你要精确的晶振就焊接上外部晶振。明白?

网友C:
ST-LINK中F103芯片的MCO(PA8)连到了F334芯片的OSC_IN(PF0),相当于连接了一个8M的外部晶振,使用方法一样,当然也预留了你自己焊接晶振的位置,不过要先拆掉SB16,还要焊上和晶振相连的电容
(可查看板子的原理图和数据手册,会教你怎么做)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