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大RAM申请长数组问题

楼主(2015-05-11):
论坛大大们,下午好:
      小弟最近使用430f5359芯片申请长数组遇到问题,恳请大大们,给予帮助。
       5359芯片66KB的RAM,我想申请13600个int型的数组,在申请时报了以下错误:
      Error[e16]:Segment DATA16_N(size:0x6a40,align: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这里面意思就是说数据段太长了不足以申请13600这么长的数组,我看下430f5359的linker文件,也不知道怎么修改linker文件。麻烦论坛里的大神们,发个linker文件的解读,和该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先谢谢了!

楼主:
先跪谢大家了!!!

楼主:
该数组需要存储AD采集的数据,采完13600个数据,对13600个数据进行处理。无法定义成const存储在FLASH中

楼主:
而且66K,13600个int型只占用了27Kb大小a

网友A:
ic型号选对了吗?

网友A:
linker文件在你的开发环境的安装目录就能找到

网友A:
一般如果ic型号没选错,可以通过更改.xcl文件里Segment definition的地址范围来解决

楼主:
型号选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如果ic型号没选错,可以通过更改.xcl文件里Segment definition的地址范围来解决 ...

我定义的是全局变量,xcl文件中DATA16_N好像是存储全局变量的,但是只有16K字节。后面F0000 - 最后好像都不能将全局变量放入,对全局变量使用绝对地址定位到F0000,也不可以。

楼主:
将IAR的options里的target中的Data Model修改为Lager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谢谢论坛里热心帮助的大大们,爱你们!

网友A(2015-06-17):
引用 楼主:
将IAR的options里的target中的Data Model修改为Lager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谢谢论坛里热心帮助的大大们,爱你 ...

网友B:
你这个数组的的确太大了,并且数据还是int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数组的的确太大了,并且数据还是int型的。。

,老板让用430座算法处理,之后还要申请22000个点的int数组。20次FFT,IFFT。频域相关,,,,,,,,蛋疼的一比

楼主:
额。。。。没想到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