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输入捕获问题

楼主(2015-05-11):
我用STM32F1xxx内部定时器TIMER4对其两个通道进行输入脉冲脉宽测量,采用的是上升沿捕获中断,计算脉宽的思路为用后一次的捕获值减去前一次的捕获值,但现有如下问题不明:STM32F的捕捉方式为当启动TIMER4后,TIM4_CNT开始增加,当发生上升沿中断后TIM4_CNT中的值复制至TIM4_CCR3,TIM4_CNT中的值不会自动清0,问题来了!假如我第一个上升沿捕获值为TIM4_CNT = 0XFFFC,那么第二次上升沿的捕获值就有可能发生溢出,如TIM4_CNT = 0X000A,那么计算脉宽就不可能使用第二次的值去减去第一次的值了!请问这种情况要如何处理,前提是中断后不能人为清掉TIM4_CNT中的值,因为我是两路采集。

网友A:
那就不要清呗;
测出来的值,发现第2次值,比第次值小,说明溢出了;
程序应该可以算出来;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先检查比较两次值的大小,分别用不同的算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清呗;
测出来的值,发现第2次值,比第次值小,说明溢出了;
程序应该可以算出来; ...

明白了!软件计算如下:
if(No_2_Value > No_1_Value)
{
    width = No_2_Value - No_1_Value;
}
else
{
   width = (0xFFFF-N0_1_Value)+No_2_Value)
}
但现在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脉宽有时存在误差,我的PWM输入波形脉宽为2ms,可中间出现了几次3ms,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咧?是不是我的软件计算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