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AD采集问题

楼主(2015-05-11):
我按照官网提供的例程编写了AD采集程序,当输入电压为0时,采集正确。当输入电压不为0时,假如我从CCS的registers中读到AdcRegs.ADCRESULT0的结果为0x3270,在程序中,我设置一个变量=AdcRegs.ADCRESULT0>>4,我把AdcRegs.ADCRESULT0添加到Expressions中,从Expressions中读取到的AdcRegs.ADCRESULT0值为12400,0x3270对应的十进制值应该是12917,为什么从Expressions中读取的值有误差呢?经过反复试验,发现不管输入的是什么值(0除外),从registers中读取到的和从Expressions中读取到的总是有误差。
请问大师们,这应该和代码没有什么关系吧?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网友A: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吗    AD口接固定的电压值      CCS在线读到的都是有问题的吗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吧,学习一下

网友C:
CSS和IAR比,哪个好用

网友D:
这个是数据在转移过程中出的问题的吧

网友E:
是输出过程中,你没有匹配好格式吧。

网友F: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给我么?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AD采集,可就是没有信号出现,我的邮箱1095195414@qq.com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经验吧

楼主(2015-06-17):
没有解决,用的是TI的官方例程

网友H(2015-08-03):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给我么?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AD采集,可就是没有信号出现,我的邮箱 ...

你那个AD程序给我发一份吗?谢谢!!邮箱:1050156427@qq.com

楼主(2015-12-21):
问题解决了,给模拟量供电的1.9V的电感和电容焊接反了,造成28335的AD模块没有供电

楼主:
AD采集的程序,我用中断采集时,每次只能进三次中断,没找到是什么原因,现在使用的是查询方式,网上例程很多,这里不再发了。
多谢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