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VE和STM32F411RE问题

楼主(2015-05-11):
本人是嵌入式开发新手,最近需要用STM32F411VE,网上的例程有STM32F4-Discovery和STM32F411RE-Nucleo,不知该使用哪个?VE和RE的区别是什么呢?谢谢啦~

网友A:
到st官网上搜索一下数据手册(datasheet),Part numbering那一章有解释。

网友B:
新手入门, 这两个板都是比较合适的. 由于封装和 IO 口不同. 如果手头有目标项目, 那么可以结合项目的要求来选择合适资源的板子.

网友C:
VE是100脚,RE是64脚。VE可用资源会多一些。

网友C:
既然需要用VE,那就F411-DISCOVER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