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wm输出

楼主(2015-05-11):
有什么简单的做法,让开机启动时pwm从100%的duty以0.5%的宽度扫到0%的duty,中间时间为50ms。

网友A:
这本来就是简单的算法。如果要求效率快倒说的过去,直接建个比较寄存器对应占空表比。定时中断中查表输出即可。速度很快。

楼主:
额,简单吗?我确实不会,楼上能提供一些思路吗?谢谢。

网友B:
50ms时间比较长了;
用个FOR循环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利用50ms和扫描次数计算出扫面间隔,定时器计时,每到一次间隔时间,改变一次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D:
以0.5%的宽度扫到0%的duty??这个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楼主干嘛用?

网友E:
查表法吧,把100到0以0.5的宽度存起来,然后定时改变PWM占空比

网友F:
我想到了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