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DA2822M音频应用电路

楼主(2015-05-11):
这是音乐喷泉电路M+是接马达的正极。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第二个问题想问问这个应该用怎样的马达,多少伏的?

网友A:
二极管提供反馈通路,电机可用5V以下的微型电机,注意功率不能超出2822的驱动能力范围。另,该电路有问题,LED并不会随音乐而闪动,而是靠自激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提供反馈通路,电机可用5V以下的微型电机,注意功率不能超出2822的驱动能力范围。另,该电路有问题, ...

是啊,LED灯是内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LED灯是内置的!

呵呵,跟是不是内置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跟是不是内置的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不到的,所有LED灯不用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看不到的,所有LED灯不用管了

既然那样,相关周边电路都可以不要,将两路功放接成桥式电路(BTL)驱动能力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那样,相关周边电路都可以不要,将两路功放接成桥式电路(BTL)驱动能力更佳。 ...

去掉LED灯跟R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LED灯跟R4?

该路周边的元件全部去掉,没用留着干什么?徒增成本和功耗。都是抄来炒去把貂蝉画成了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