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帮忙分析下30uA的电流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5-05-11):
如果输入为0。

谢谢大家!

那么如果反向端电压低于同相端那么反相端电压就会高于同相端。

反之则不易燃。

再次感谢大家!

此时反向端的电压高于0V一点。

算输出为低电平。

谢谢大家!

如果输入为3.6V。

如果反相端电压小于1.5V那么输出电压就是小于1.5V。

如果高于1.5V那么输出就是反向端电压就会小于1.5V。

谢谢大家!

总而言之。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同相端和反向端的电压不一样。

那么反向端和同相端的电压就会变得一样。

所以输入就是与输入同步的1.5V的方波。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为0。

谢谢大家!

就如刚才大师所说,现在在输入高电平(3.6V)时,实测同向端电压为2V,此时,反向端与同向端电压不一致,所以反相端要变得与同相端电压一致,所以,反相端此时电压也为2V。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反向端接了电阻后,接到了5V,所以,在反相端这个10k的电阻上的电流是 (5 - 2)/ 10k = 300uA。恳请大师指点下,下一步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直接用虚短概念,如同馒头大师所言。

这里之所以反向端电压会跟随同向端电压变化,是因为同相端接了3个二极管,起到了嵌位的作用。可否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如刚才大师所说,现在在输入高电平(3.6V)时,实测同向端电压为2V,此时,反向端与同向端电压不一致, ...

当同相输入为0的时候.

谢谢大家!

如果反相段电压高于0V.

则反相端电压约为(10-1.5)/20k * 10k - 5V再乘以-1.

再次感谢大家!

约0.7V.

但可变电阻也会有电流所以比0.7V还要低.

所以反相段电阻需要调节以便获得接近0的电压.

如果反向端电压低于0V.

那么输出电压Vout就高于0V.

而且如果反向端电压高于0V输出也就是0V左右.

所以同向端输入0V的时候输出Vout=0V.

谢谢大家!

当输入为3.6V的时候.

再次感谢大家!

同向端电压约为3.6-2.1=1.5V.

谢谢大家!

此时运放输出截止.

如果反向端的10K和R在反向端的电压低于1.5V.

那么Vout就是低于1.5V的电压.

如果高于1.5V那么运放岛通后.

反向端电压就会降低到低于1.5V.

如此反复的结果就是反向端在1.5V左右.

再次感谢大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直接用虚短概念,如同馒头大师所言。

这电路能用虚短???: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