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Freescale HCS12单片机源程序丢失,如何由目标板重新读取源代码(机器码或汇编程序)

楼主(2015-05-11):
单片机为freescale的mc9s12系列,flash未保护,想把flash中的源程序(机器码或汇编程序)读出来,不知应该怎么操作?
PS: 曾经的尝试: 用了codewarrior下自带的hiwave.exe程序,通过P&E multilink BDM与目标板建立连接后,能成功看到memory和Assembly里面的内容,但是无法保存下来。

网友A:
对的,是不支持保存的,因为这涉及到芯片**的问题,我们不提供此支持的。

不支持保存,那可以读一个出来到内存,然后再写到空白芯片上吗?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16位单片机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B(2017-01-12):
可以用cyclone pro来读取,你确定是程序丢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