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的TIM2_CH3输出pwm

楼主(2015-05-11):
求各位大神解救,此PWM无输出,已经将PD2设置了推挽输出方式,并且在optionbyte中也设置了PORT D2 alternate function=TIM2_CH3了,但是下载到芯片无输出呢,求大神帮帮忙~~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8s103f.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0)
        {
                for(i=0;i<250;i++);
                for(i=0;i<75;i++);
                ms--;
        }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0x11;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CCMR3|=0x70;
        TIM2_CCER1|=0x30;
        TIM2_ARRH=0;
        TIM2_ARRL=0xFF;
        TIM2_CCR3H=0;
        TIM2_CCR3L=0;
        TIM2_PSCR=0;
        TIM2_CR1|=0x01;
}

main()
{
        unsigned char i;
        PD_DDR=0x04;
        PD_CR1=0x04;
        PD_CR2=0x00;
        CLK_Init();
        TIM2_Init();
        while(1)
        {
                for(i=0;i<128;i++)
                {
                        TIM2_CCR3H=0;
                        TIM2_CCR3L=i;
                        delayms(5);
                }
                for(i=128;i>0;i--)
                {
                        TIM2_CCR3H=0;
                        TIM2_CCR3L=i;
                        delayms(5);
                }
        }
}

网友A(2015-12-24):
我的IAR optionbyte里根本没有PORT 这一项

网友A:
顶起啊,为什么没有大牛来指点? 是芯片的bug还是其他人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2016-05-28):
TIM2_CH3 有两个引脚PA3 PD2  究竟用的是哪个引脚呢???

网友C(2016-07-13):
#include "stm8s103f.h"错了,

仔细找一下,TIM2  的地址   003  和103是不一样的,我花费了好长时间才解决TIM2用不上的问题

网友D(2016-12-31):
引用 网友B:
TIM2_CH3 有两个引脚PA3 PD2  究竟用的是哪个引脚呢???

P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