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画点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求助啊啊,LCD12864画点时,要读取对应地址上的16位的数据,为什么读到的第一个数据不要呢

网友A:
不清楚。这个要看这个函数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解决点的平滑的问题吧,具体的你调试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为何要读取我都搞不通,读取的操作是为了什么?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