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神请进来表演真正的技术吧!show time~~~~

楼主(2015-05-11):
利用运算放大器(型号不限)搭建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要求输出信号频率在100KHZ-300KHZ,电压幅值在5V左右。最好是能够用protuse或者Multisim搭建仿真图。3Q了,大神们。。。

网友A:
大神,数馒头大师。

网友B:
比较简单常见一点的,用文氏桥,运放用NE5532,频率选择R用2K固定电阻串几十K可变电阻,电容用几十到几百pF。双运放的另一个做跟随器,同时输出经简单的整流滤波来控制结型场效应管,进而稳幅。
估计能做到2.300k,不行换运放。

网友A:
附件电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电路供参考。

:hug:

网友C:
真正的大师不会搭理你这样的标题的。
大师需要你这样的问题来得到认可?

网友D:
大神是不需要证明什么的。
更不需要菜鸟们的认可~~

网友E:
学的时候不好好学,用的时候就这种方式求助,哎,多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的时候不好好学,用的时候就这种方式求助,哎,多看看书,

网友A:
文氏电路非常古老和普通,本不必多言,但是总有帖提及,以下几点参考:
1),运放块参数的选择
由于最高频率0.3e+6HZ,要求输出幅度5v,所以SR=2pifVp=9.42e+6v/s,压摆率不能小于此斜率。
f=0.3e+6Hz,考虑到工作于非线性,BG=10f=3e+6Hz。
根据可大不可小原则,选择LF311运放块,SR=1.5e+7v/s,BG=4e+6Hz。
2),RC的估算
取100Khz~300KHz的中间值f=200KHz,则RC=1/2pif=0.79e-6s,R=1.5K,则C=0.51nf,取通用值0.47nf。必须说明,因为电路电容电阻有串并联,计算麻烦,用这样估算就快,再实测调整。
3),Rf/Re取值,许多书都有介绍。
运放块输出用电阻分压到要求值。
输出负载,最好有跟随器隔离,否则负载的电容电阻加入时间常数电路造成影响,变化的负载将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和波形。

网友F:
不管怎么说,亲你得首选提出一个方案出来吧……这样才能得到更多,怎么看你都是来要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