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 USB声卡,已经调试出来,但是却有杂音

楼主(2015-05-11):
          i声音已经出来了,但是却有杂音,不知道是怎么一回儿事,而且在xp和windows7上声音的效果也有差别,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求大神解决啊!感觉中断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if ((channel++) & 1)
                                                {
                                                        temp = (uint16_t)(Stream_Buff[Out_Data_Offset] ) | (uint16_t)(Stream_Buff[Out_Data_Offset+1] << 8);
                                                        SPI_I2S_SendData(SPI2, temp);
                                                        Stream_Buff[Out_Data_Offset] = 0;
                                                        Stream_Buff[Out_Data_Offset+1] = 0;
                                                        Out_Data_Offset = Out_Data_Offset + 2;
                                                }
                                                else
                                                {
                                                        temp = (uint16_t)(Stream_Buff[Out_Data_Offset] ) | (uint16_t)(Stream_Buff[Out_Data_Offset+1] << 8);
                                                        SPI_I2S_SendData(SPI2, temp);
                                                }
感觉是spi这里的中断有点问题,我用的coder是wm8978

网友A:
即将要成功了,祝贺你。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觉得应该是中断的问题。

楼主:
还没有解决,你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我把八位数据转换成16位了,我放1k的正弦波出现是失真现象。

网友C(2018-05-28):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你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我把八位数据转换成16位了,我放1k的正弦波出现是失真现象。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换成16位失真削顶

网友D(2024-05-21):
播放速率与USB下传速率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E:
在else分支中也更新Stream_Buff和Out_Data_Offset,或者如果不需要交错逻辑,则删除这部分代码。

网友F:
SPI/I2S配置有误

网友G:
检查中断服务例程是否正确地处理了所有的中断事件。

网友H(2024-08-31):
你的问题描述涉及到音频播放中的杂音和声音效果在不同操作系统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