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配置FPGA端口

楼主(2015-05-11):
单片机端口不够用,如何用FPGA拓展?

网友A:
看缺多少了,137 138 139  等等可以扩三 八 四十六 还有锁存器等等都可以扩展IO口。

网友A:
输入的话可以用74HC245等等。八个IO可以扩16 24 32 但是必须加片选控制信号!

楼主:
我要做250盏路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