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 热敏电阻测量温度 利用查表法得到温度值.怎样做表格

楼主(2015-05-11):
本人刚接触NTC热敏电阻测量,现在手头资料都全,目前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怎样做一个温度表格,在网上搜了一天也没搜到具体是怎样做的表格。我的NTC热敏电阻电路是接一个上拉电阻2.4K,单片机内部的ADC是12位的,现在通过直流电阻箱根据R-T参数表给不同的温度对应的电阻值,单片机采集到的电压值之后不知道怎样做成一个表格.得到一个电压值查下表就得到一个温度值.请问这个表格是通过什么原理做出来的.

楼主:
大概明白了些,单片机采集到电压值后把每一度的电压值写到数组里,然后通过查表得到数组下标值就是温度值。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要怎样才能显示出比如23.8,18.8,现在只能是下标是0,1,2,3,4,5,6,7这样的温度值。

网友A:
数学问题呀!
如果0度的ADC是1000,1度的ADC是990,请问ADC=995大约是多少度?插值算法呀。

楼主:
插值算法不会写啊,编好的数组怎么插入新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值算法不会写啊,编好的数组怎么插入新的值

检索“线性插值”,或者找一本数值分析的书大致看一下插值部分的内容。
大体方法就是已知两点,求取两点连线上的任意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索“线性插值”,或者找一本数值分析的书大致看一下插值部分的内容。
大体方法就是已知两点,求取两点 ...

好的,谢谢

网友C(2016-01-08):
int readTempter(char adChange)
{
        int tempt=0;
        long adc=0;
        double r=0;

        adc=adRead(adChange);
        adc=adc*4;
        r=(adc*10000)/(5000-adc);
        tempt=(int)((1/(log(r/10000)/3950 + 1/(25+273.15))-273.15)*10+0.5);//--
        return(tempt);
}
不怕占flash就用这个,大约1K

网友D(2017-03-16):
引用 网友C:
int readTempter(char adChange)
{
        int tempt=0;

你这是多少K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些,单片机采集到电压值后把每一度的电压值写到数组里,然后通过查表得到数组下标值就是温度值。 ...

Y=K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