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芯片不设置CANID是否可以接收CAN数据

楼主(2015-05-11):
CAN接口在使用前调用CAN_SetRxMsg(CAN_T *tCAN, uint32_t u32MsgNum , uint32_t u32IDType, uint32_t u32ID)设置制定的通道接收制定的CAN ID数据

如何实现只要有CAN数据就能在通道接收到数据?

网友A:
没有用过,帮你顶到前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帮你顶到前面吧

谢谢

网友:
需要想法判断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收CAN bus所有资料,只要设定CAN ID Mask,就可以收多组ID的资料。之前找到sample code及文件。你再自行吸收吧。

AN_1xxx_CAN Bus_V1.00_simple.pdf

网友C:
要深入了解CAN,以及该芯片的CAN实现的功能都有哪些,然后相关寄存器或者库函数参数学习。

网友D(2016-08-29):
學到很多知識 感謝各位無私的分享資訊

网友E:
设定CAN ID Mask,这样才行,那个朋友的资料很好,收来了

网友F:
    CAN_SetRxMsgAndMsk(CAN0,30,CAN_STD_ID,0x7ff,0);   // 设报文对象30为接收任意的标准帧
    CAN_SetRxMsgAndMsk(CAN0,31,CAN_EXT_ID,0x12345,0); // 设报文对象31为接收任意的扩展帧
楼主用的函数不对,应该用上述这个,注意两个ID都可随便写,最后的参数,是不能修改的,必须是0才能接收所有的报文。道理我就不说了,很简单。
      顺便提一下,库函里的接收报文的函数有个小毛病,最好自己重写一个。

网友G:
原来库函数里的函数不是很靠谱啊,谢谢分享

网友H:
没做过cAN通信的,汽车电子好像采用这个,不过很感谢分享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