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冒昧再次出现请教WHILE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怎么想用STM32就那么难啊,以下这些语句在51哪里绝对没问题的,但始终不明白在这里就是不行,始终卡在这句while(test<2000);不退出。真不好意思再问了,实在找不出原因。
u16 test;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LED_Init();
  TIM6_Int_Init(10,7200);//10Khz的计数频率,定时1毫秒
  uart_init(9600);
  while (1)
  {
      test=0;     // 一直没执行    ....
     LED1=!LED1;      // 只执行一次就再没执行
     while(test<2000);    为什么test>=2000还没跳出来?
  }
}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TIM6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est++;
            if(test>8000)LED0=0;      //居然能点亮,说明卡在 while(test<2000);这里
        }
}

网友A: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确定软件里是这么写的?TIM3?TIM6?

函数名也忘记改了,里面的定义都改成TIM6了
原来是TIM3的,后来改成TIM6了忘记改批注了

楼主:
TIM6,定时没问题的,都测试过的,我改成IF语句都可以正常运行,我只不过是想让程序按一定周期运行一次以方便定时,以前在51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中断函数名写错了,还有检查中断有没有正确配置

函数名是忘记改了,不过里面的定义是TIM6的,初始化函数名错了不影响程序运行的,中断函数没错就行

网友C:
用无符号数,加个test清零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M6,定时没问题的,都测试过的,我改成IF语句都可以正常运行,我只不过是想让程序按一定周期运行一次以方 ...

那你初始化又写着TIM3!!!   if 语句当然可以过,如果你的test++根本没有执行的话,if (test < 2000)始终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初始化又写着TIM3!!!   if 语句当然可以过,如果你的test++根本没有执行的话,if (test < 2000)始终 ...

test如果没加这句就不可能通过if(test>8000)LED0=0;,但这句却执行了,我加这一句就是检验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A:
在中断里修改的变量最好是加上 volatile u16 test; 估计是给优化了,while 判断里的值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st如果没加这句就不可能通过if(test>8000)LED0=0;,但这句却执行了,我加这一句就是检验你说的这个问题 ...

因为优化的关系,while 里判断的 test 跟中断里判断的 test 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这样又可以,说明test正常加1.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LED_Init();
  TIM6_Int_Init(10,7200);//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uart_init(9600);
   LED1=1;
  while (1)
  {
     if(test>2000)
     {
          ...
          test=0;
          LED1=!LED1;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又可以,说明test正常加1.
int main(void)
{

变量加个 volatile 试试就知道有没有被优化了
while判断里面如果不执行动作的话,那个变量会被寄存器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加个 volatile 试试就知道有没有被优化了
while判断里面如果不执行动作的话,那个变量会被寄存器替代 ...

可能真的是这种情况,但我设的是全局变量呀,明天再验证吧,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真的是这种情况,但我设的是全局变量呀,明天再验证吧,谢谢各位指点 ...

while 判断的内容如果有可能在中断里改变的变量必须加 volatile ,否则不知道什么情况会被优化
这也是寄存器为什么必须定义成 volatile 类型的

网友D:
额,只能看看汇编代码查找问题了

网友E:
test不大于2000执行空语句,但如果test大于2000主程序不是一直在循环,是不能退出啊。

网友F:
回炉重炼,既然 test = 0,那么 0永远小于2000,编译器 直接优化成 while(1); 了

没看清楚问题,评论失误。。。
为何编译器会优化这种情况,编译器不知道变量可能会在其他c文件更改,还是会强行优化掉呢。。。 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
请看清楚了,中断函数定时加1的,等到等于2000时退出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 判断的内容如果有可能在中断里改变的变量必须加 volatile ,否则不知道什么情况会被优化
这也是寄 ...

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改成volatile 类型就好了,我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我用IF语句时就可以正常运行呢,难道我要将所有变量都定义成volatile 类型?对STM32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到底哪些变量要定义成volatile 类型,哪些又不用呢,库函数里也有很多普通变量啊

网友G:
调试能进中断吗?

楼主:
当然能进,这句就是在中断里的也执行了把灯点亮 if(test>8000)LED0=0;      //居然能点亮,说明卡在 while(test<2000);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改成volatile 类型就好了,我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我用IF语句时就可以正常运行呢, ...

可能在中断里被改变的全局变量,循环判断操作里没有动作的变量,建议都是 volatile 的
你的应用里 if 是每次重新读取了内存里的值,而 while 没有,被编译器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在中断里被改变的全局变量,循环判断操作里没有动作的变量,建议都是 volatile 的
你的应用里 if 是 ...

你的意思是if每次都去读test这个变量,而while就只读第一次然后就吊死在哪了?那请问到底哪些变量要定义成volatile,哪些不用,比如IO需要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if每次都去读test这个变量,而while就只读第一次然后就吊死在哪了?那请问到底哪些变量要定义 ...

建议你再仔细琢磨琢磨16楼的话。
你设想的条件是(test<2000),但是编译器看到前面你刚刚test=0,因为0<2000,所以把条件变成(1)了。while还是不停执行,只不过每次都是while(1),而不是你写的while(test<2000).。
你说换if可以的,请你仔细比较一下你10楼贴的代码。

至于volatile,网上一大堆,自己看吧。

你的意思是因为while语句前面有test=0存在,因编译器优化原因就把"while(test<2000);"当成"while(1)"编译了?但我试过将test=0放到while(test<2000);语句后面也一样
结果是这样的,编译器优化问题,就看楼主能不能理解什么是 编译器优化 了....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if每次都去读test这个变量,而while就只读第一次然后就吊死在哪了?那请问到底哪些变量要定义 ...

volatile 易变的,也就是 容易被改变的变量都最好加上while 把 test 缓存到寄存器了,没有重新读内存

网友J:
16楼正解。

网友:
少一个test++吧

网友:
test=0不能放while(1)里面

网友:
加入volatile      编译原理不熟

网友:
看下中断和非终端数据处理机制

楼主:
我曾经把程序改成这样,结果还是一样吊在while(flag);,我看还是Xflyan说的那样,是因为test这个变量没有定义成volatile类型,导致while一直读取的都是原来的初始值。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LED_Init();
  TIM6_Int_Init(10,7200);//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uart_init(9600);
  LED1=1;
  while (1)
  {
     LED1=!LED1;
     while(flag);
  }
}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6,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est++;
        if(test>2000)flag=0;
                else flag=1;
        }
}

楼主:
以下是网上找来的:
由于cpu优化,有时候读取变量值并不是到内存去读,而是读寄存器。这个值在其他中断或者任务中被改变了,但是cpu又读取了缓存的值就不正确了。使用volatile修饰后不使用寄存器缓存值,每次都重新读取。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K:
如8楼所述,你大可以试试,因为本人就吃过volatile的亏了~~
中断中修改变量,外部判断变量值,怎么都不改变,加上volatile,一切OK!!

网友L:
看芯片有没有TIME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网上找来的:
由于cpu优化,有时候读取变量值并不是到内存去读,而是读寄存器。这个值在其他中断或者 ...

编译器根据上下文的关系,来判断是否要做优化;如果没有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是可能会被其它地方改变的(未加 volatile),编译器就会把当前内存的值缓存到寄存器(R0 ~ R12)中,然后直接判断寄存器里的值,这样可能增加执行速度;volatile 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随时可能被改变,所以每次都要去读原始内存值
16楼的意思就是,编译器根据上下文关系(当前函数内,你没有告诉编译器变量会被中断改变),判断出 test < 2000 始终成立,直接当 while (1) 执行了....

楼主:
从来没用过这个变量类型,出了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以后要将会变化的变量都定义成volatile类型得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改成volatile 类型就好了,我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我用IF语句时就可以正常运行呢, ...

你这个问题我在430里也遇过。有时候就是要volatile。有时候也不用这样。真是怪啊。中断函数是不是跟main函数不在一个文件里?

楼主:
不在一个文件里

网友N:
非常感谢大家,学习了!

网友O:
程序跟踪下,看TEST有没有加;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if每次都去读test这个变量,而while就只读第一次然后就吊死在哪了?那请问到底哪些变量要定义 ...

其实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这类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既在中断中使用又在其他地方查询的变量,几乎都会加上
volatile修饰的,不加volatile修饰的话,开了优化时,大多会有问题,我自己遇到过一次,客户曾经也遇到过
一次,所以**犹新。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这类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既在中断中使用又在其他地方查询的变量,几乎都会加上
v ...

第一次用STM,以前在51时从来就没用过这个修饰符,请问是不是所有会变化的变量都要用volatile修饰?

网友Q:
双线程的,中断和主循环都要用到的,软件不修改自动会变的硬件寄存器。
编译器首先会根据上文来推测此处可能是什么。如果是易变的,则无法根据上文来推测了,必须去读一遍。

楼主:
那么GPIO算是自动会变的,定义GPIO也必须修饰为volat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GPIO算是自动会变的,定义GPIO也必须修饰为volatile?

GPIO本身定义就是 volatile 的,你可以去头文件看看

楼主:
好,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R:
你的test=0,在while(1)的每次循环开始都会对test重新赋值为0,所以while(test<2000);永远也不能达到。

网友S:
先用示波器看看你的 定时器,时间对不对,,,要是你初始化有问题,每次中断用了 1s 时间,你这个2000 都要等大半个小时了。

网友T:
volatile是很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