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4V/50Hz交流电,稳压到5V方案,有没有简单,成本低一些的?

楼主(2015-05-12):
负载电流50~200mA之间变动,不需要隔离。

24V经过整流桥以后得有30多V了,线性降压功耗、发热严重,所以肯定是要DCDC的方案,并且输入电压应该要40V或者起码36V才可靠吧?2596太贵且有点大材小用,我也未找到其它很合适的,所以请教大家,有没有更合适的、成本低一些的方案?

网友A:
34063?

昨天研究了一下34063,发现不是很会用……兄弟能否教教我电感、二极管、电容的参数选择……

网友B:
汕头产的翻(er)新(shou)LM2596零售价才¥0.70,质量很好,这也嫌太贵?!!你不要太离谱了好不好。
  34063方案也不可能再低多少的。

没用过多少DCDC,2596芯片手册上用啥元件都给的很清楚,34063给的不清楚……不敢用……兄弟可否教教我怎么选电感电容还有那个二极管……

楼主:
恩,应该只能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汕头产的翻(er)新(shou)LM2596零售价才¥0.70,质量很好,这也嫌太贵?!!你不要太离谱了好不好。
  3 ...

我晕……压根没考虑这种的,我公司买的2596都要十元左右,近年用得多一些,价格降下来一点,也要8元左右

网友B:
那就支持国产吧,比如上海的EG1182,零售¥1.00,比正牌子的34063还要便宜

国产的被领导否决了,要做出口,担心出问题,要求必须选用国外大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支持国产吧,比如上海的EG1182,零售¥1.00,比正牌子的34063还要便宜

看起来合用~!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支持国产吧,比如上海的EG1182,零售¥1.00,比正牌子的34063还要便宜

应该能用,试试支持一下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支持国产吧,比如上海的EG1182,零售¥1.00,比正牌子的34063还要便宜

看到了~谢谢!这个芯片应该适合,我试试支持一把国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晕……压根没考虑这种的,我公司买的2596都要十元左右,近年用得多一些,价格降下来一点,也要8元左右 ...

有钱人

网友D:
我们的仪表一直用2596,都是用最好的,
稳定相比价格要求高多了

网友E:
那我以后也用EG1182;

网友F:
GM7109,试试看呢?相对来说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GM7109,试试看呢?相对来说贵些~

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GM7109,试试看呢?相对来说贵些~

这个买几千只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G:
2596的可靠性远比34063好,我们都用知道的,价格差不多,就是体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96的可靠性远比34063好,我们都用知道的,价格差不多,就是体积不同

我也一直在用2596的

网友B:
又找到性价比更好的芯片了,这个真是上海的,昨天说的屹晶的好像是浙江哪里的?:
  上海芯龙的XL7005,最高65V,输出0.4A,8-SO带散热PAD(这个东东感觉靠谱些)。零售¥0.80,外围也简单。
     另外个人感觉屹晶的推广不大得力,芯龙的至少在TB上见到很多。

这个芯片太给力了,我们暂时还不了解出口产品选用国产IC会否有问题,这次我准备做多个方案,其中一个就用XL7005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2596的可靠性远比34063好,我们都用知道的,价格差不多,就是体积不同

价格差太多
一个几分美金,一个几毛美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一直在用2596的

2596效率相对于7109来说,稍微低一点,而且面积占用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买几千只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联系下供应商吧,这个我就不知道,几K的话,会便宜一些的

网友H:
就用34063吧,关键是便宜的超乎你想象

34063确实够便宜的!好多人报价不到一元……!
哭啊… 没用过多少DCDC,2596芯片手册上用啥元件都给的很清楚,34063给的不清楚……不敢用……兄弟可否教教我怎么选电感电容还有那个二极管...

楼主:
我自己选了个LM2574,价格没有34063那么好,要五元左右,参考它给的电感选择的曲线,发现要用680uH的电感,个头好大

网友H:
ayl439

34063确实够便宜的!好多人报价不到一元……!  发表于 2015-5-14 11:02 删除

我用的2毛钱一颗,做你这个参数都木有问题。。。。
元器件选型,21iC左侧导航栏有个“常用工具”---“在线计算器”---“DC-DC在线计算器”,自己去输入参数即可。。。。

网友I:
有钱的话,就2596好了,不要国产的,短路必挂,危及后面的电路,别因小失大了。

网友J:
mp2451, 36v, 0.6a, 淘宝1.5,大批量1.0

网友J:
mp2451, 2m频率,电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2451, 36v, 0.6a, 淘宝1.5,大批量1.0

这个真是好东西!不过我找的供应商价格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也非常好了,做电源的话,占PCB面积可以很小!感谢~我这次第一版准备单独做一个电源板,使用4种方案:34063,2574,XL7005A和MP2451,可惜现在没有分数了,要不分给兄弟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