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il5编译下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2015-05-12):
如图片所示,下载程序出现CRC校验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全部的错信息帖过来看看

网友B:
什么情况,为什么你贴的图片还有水印的?你的MCU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的错信息帖过来看看

这就是下载后不成功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为什么你贴的图片还有水印的?你的MCU是什么?

这是截图软件造成的,MCU是FRDM-K20D50M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下载后不成功的信息

我也没遇到这样的错误,想应该要看全部的错误的信息,才知道具体哪里错了。

网友C:
头一回遇到校验错误这样的问题,静等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截图软件造成的,MCU是FRDM-K20D50M开发板

你能跑通官方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跑通官方例程吗?

iar的因为没找到FlashK20Xxxx.board文件,下载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的因为没找到FlashK20Xxxx.board文件,下载不了

你通过以下链接下载TWR-K20D50的l例程,然后跑跑看。
www.freescale.com/files/32bit/so ... ds&fileExt=.zip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下载后不成功的信息

全部信息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通过以下链接下载TWR-K20D50的l例程,然后跑跑看。
www.freescale.com/files/32bit/software/KINETIS_5 ...

跑的是原厂例程,IAR版本是7.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的是原厂例程,IAR版本是7.2

我这边跑一下代码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跑一下代码试试看

我把板子固件调到MSD模式可以把程序下载进去,把固件刷成DEBUG模式就是下不进去

网友D:
校验错误还是头一回看到

网友B:
通过IAR 7.2 在TWR-K20D50M 上调试TWRK20D50M_Demo进行很顺利啊,没有你说的错误,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D:
有没有试过别的例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IAR 7.2 在TWR-K20D50M 上调试TWRK20D50M_Demo进行很顺利啊,没有你说的错误,你可以再试试 ...

我做了如下测试:1、在IAR7.2下,用opensda下载发现找不到对应的.board文件,用jink下载可以正常下进去
                        2、在keil5.10下,用opensda和jlink下载不了,出现的就是校验错误
                        3、我用其他开发板下载(不是K20)都能成功,排除软件安装错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过别的例子呢

程序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如下测试:1、在IAR7.2下,用opensda下载发现找不到对应的.board文件,用jink下载可以正常下进去
   ...

TWR-K20D50M板载debugger是OSJTAG,不是OpenSDA,你调试官方例程的哪一个,我这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WR-K20D50M板载debugger是OSJTAG,不是OpenSDA,你调试官方例程的哪一个,我这边再试试。
...

FRDM开发板,开发板不一样,可能效果就不一样

网友B:
那我用FRDMK20D50M试试。

网友B:
我刚刚在FRDM-K20D50M上跑了基于IAR的blink_red例程,可以正常工作的。你那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在FRDM-K20D50M上跑了基于IAR的blink_red例程,可以正常工作的。你那边可以吗/ ...

可以,jlink可以,opensda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jlink可以,opensda不行

我这边OpenSDA也是可以的,你先在OpenSDA接口上加载Jlink固件,然后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WR-K20D50M板载debugger是OSJTAG,不是OpenSDA,你调试官方例程的哪一个,我这边再试试。
...

这个不能设置成opensda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OpenSDA也是可以的,你先在OpenSDA接口上加载Jlink固件,然后再试试

加载过哦 也是不行 我现在就想知道keil下的校验错误是什么原因,是否是keil环境与调试环境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载过哦 也是不行 我现在就想知道keil下的校验错误是什么原因,是否是keil环境与调试环境有冲突 ...

同样的工程如果用板载的OpenSDA调试是有问题的,而用Jlink却是Ok的,我猜测可能你的OpenSDA固件有损坏,我建议你可以到PE micro论坛上面去寻求那边工程师的建议。
http://www.pemicro.com/support/index.cf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工程如果用板载的OpenSDA调试是有问题的,而用Jlink却是Ok的,我猜测可能你的OpenSDA固件有损坏, ...

好的 谢谢

楼主(2015-06-11):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谢谢 我想结贴 老是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成 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想结贴 老是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成 什么原因

请参考此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