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8b20两路采集程序

楼主(2015-05-12):
谁那有比较完整的DS18b20的多路采集程序,麻烦发给我一份1090978865@qq.com,我写了两天,温度始终是固定值。求帮助

网友A:
采集1路正常了吗?

网友B:
网上一大把

网友C:
發出來看看啊

网友D:
LZ不是来学习的,是来要答案的。
这个芯片有些麻烦,时序要求严格。
先学会一个,再考虑多个,记得当时我是先单独读出ID的,8个未知器件在线,搜索ID还不会,太麻烦。

网友E:
是的,时序要求严格,最好有示波器调试

楼主:
单路的可以,两路的我挂出来,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30路150米通信正常 挂在一个io上    你是需要哪种的

楼主:
我用了两个IO口采集两路温度,显示正常了

网友F:
每次读温度前都要写温度转换指令,不然可能出现你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