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大家推荐芯片

楼主(2015-05-12):
项目要求:开关量输入:6个,继电器输出:6个。模拟量输入:2个通道,模拟量输出:2个通道,驱动电流30mA。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很多芯片可以满足的 加我QQ 交流下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用单片机和模数转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和模数转换芯片。

单看下功能 我们的MCU应该可以满足,给你一份资料了解下

网友C:
STM8L 系列有几款芯片集成有ADC、双DAC,零售大约  ¥7.00
STM32的也有好几款集成有ADC、双DAC,零售便宜点,¥5.00
映像中貌似新唐的片子也有集成了DAC的
老芯片里面有Philips 的 51核 的P89Lpc936(型号记不大清楚了),也是带双DAC的,也许现在还买得到,找找看看。  啊,查到了,¥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