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下FAT文件系统事宜

楼主(2015-05-12):
请问fat文件系统一定要在SD卡跑吗?如果我的产品没有设置SD卡,能否支持FAT文件系统?产品主MCU是STM32。

网友A:
文件系统是在单片机上跑的。。。你要求的文件操作,所需的文件可以在存储设备上,比如SD卡啥的。

网友B:
只要实现hal层的借口即可
硬件是啥无所谓

网友C:
是 SD 卡需要 FAT, 不是 FAT 需要 SD 卡.
当然 SD 卡数据保存, 如果不使用文件管理 (直接地址访问) 也不需要 FAT.

网友D:
文件系统在单片机上跑,存储设备可以是U盘、硬盘或SD卡

网友E:
只要是可以读写的东西都可以,例如24C02,Flash,EEPROM,U盘、硬盘或SD卡等等

网友E:
FAT 只是一种存储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可以读写的东西都可以,例如24C02,Flash,EEPROM,U盘、硬盘或SD卡等等

多谢帮助理解了

网友F:
可以在stm32的内部flash 上面跑fat。。只要你flash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