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款开关电路无输出是否是变压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5-05-12):
电路是根据参考电路来的,变压器各绕组如图,7-1是初级,9-13是辅助绕组,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14-8是次级。现在的情况是上电芯片VCC脚一直恒定在6V,芯片不工作,辅助绕组次级似乎都没有励磁。求教是否是变压器初级同名端搞错导致。

楼主:
没人回答,算了,刚已经证实不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A:
就算同名端错了,也不可能完全无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同名端错了,也不可能完全无输出的

变压器同名端没弄错,但芯片VCC脚就是只有6V,而且是非常平滑的6V,达不到工作电压,所以没办法工作。怀疑是不是芯片问题。但是每块样板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同名端没弄错,但芯片VCC脚就是只有6V,而且是非常平滑的6V,达不到工作电压,所以没办法工作。怀 ...

VCC电容是多大的?这种情况,要先排除VCC电容有没有坏,不知道你的VCC电容库存了多长时间,如果VCC电容是坏的,那VCC电压起不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B:
没用过这种芯片,不过楼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找:1  把软启动电容换小,输出空载或轻载上电看VCC能启动否;2  把R2、C3换 小试试;3  确认反馈环路是否开环;4  R15就一个电阻?坏了吗?参考电路输入电压与你这个电路是否一致,然后再确定R15、R14、R13的阻值;5  输入是否串了灯泡或者做了 限流。

网友C:
楼主,你的启动电压哪里呢?没有启动电源,片子都起不来后面怎么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启动电压哪里呢?没有启动电源,片子都起不来后面怎么工作呢? ...

启动电压是HV接直流母线,芯片会自启动,产生一个14V左右的启动电压。然后就由辅助绕组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电容是多大的?这种情况,要先排除VCC电容有没有坏,不知道你的VCC电容库存了多长时间,如果VCC电容是 ...

VCC电容换过也一样。原先考虑过可能是VCC电容偏小,换过一个47UF的,还是一样的情况。电容不会过期,都是产线上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种芯片,不过楼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找:1  把软启动电容换小,输出空载或轻载上电看VCC能启动否 ...

R15是一个分压电阻。没有坏。参考电路输入电压跟我的是一致的。输入没有限流。至于前面几个问题,目前一直是空载测的,芯片没工作,其他各引脚电压也都是没有的。变压器也没有励磁到副边,所以反馈也建立不起来。R2,C3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