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12):
上面二极管:A2的11脚电平时,C3上端电压会超过5V,二极管快速给C3放电,A2的11脚电平时,经R9给C3充电,这样经过A3整形后得到一个高脉冲(A3输出端),脉冲的宽度由R9/C3决定;
下面二极管:A2的11脚电平时,C5右端电压会低于0V,二极管快速给C5放电,A2的11脚电平时,经R12给C5充电,经过A3整形后得到一个低脉冲(A3输出端),脉冲的宽度由R12/C5决定;
自己画画各点的波形图,就容易分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二极管:A2的11脚高电平时,C3上端电压会超过5V,二极管快速给C3放电,A2的11脚低电平时,经R9给C3充电 ...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