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一下跑表的使用

楼主:
大家谁知道跑表的使用MPLAB X Ide  软件中的延时库函数在使用单片机内部不同时钟频率时 ,延时库函数的延时时间长短一样嘛?

仿真模式下

仿真模式下

跑表对话框

跑表对话框

跑表设置

跑表设置

跑表启动设置

跑表启动设置

网友A(2015-05-12):
跑表里可以设置时钟的吧?

网友B:
我的跑表为毛,编译状态下是灰色的额

网友A:
没用过MPLAB XDE

网友C:
跑啥表,直接在线调试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跑啥表,直接在线调试好了

在线调试也看不到自己的从一个断点到另一个断点的运行时间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线调试也看不到自己的从一个断点到另一个断点的运行时间额

干脆直接看汇编代码,自己手动算吧,N个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干脆直接看汇编代码,自己手动算吧,N个指令。。。

用c写的,能反汇编看代码么?没试过

网友D:
先在这个界面设置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