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使用外部中断0的时候老是堆栈溢出怎么办

楼主(2015-05-12):
(无正文)

网友A:
中断标志位为什么一直开着?

网友B:
外部中断就占用一个中断源,又不会嵌套中断,上一个中断没有退出,下一个中断不会响应的,怎么会溢出呢?

网友C:
应该说的是 中断允许位 一直要开着吧. 这没有问题, 通常软件设计也不希望关闭允许位.
好好查查中断服务程序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