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XX内部温度传感器精度问题

楼主(2015-05-12):
用了下STM32F1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妈的!不知是我采样的有问题还是怎么了,测出来后一代入计算温度竟然有38度,室外的温度都没这么高,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能提高其测量精度咧??

网友A:
人家就是一个封装在die里面的二极管
不要这么强人所难嘛

网友B:
没用过,感觉差的也太离谱了。
多次采样取平均呢?

网友C:
肯定哪里出错了,官方数据说精度能达到正负1.5度,我自己测试过,一般也能在相差2,3度之内

网友D:
没用过,不过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CPU及周围的温度。比室温高,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E:
这个测试的是芯片内部的温度吧,不能当普通温度计用吧

网友F:
这个是测芯片温度的,以防过载。

网友G:
芯片温度38度也算正常

网友H:
我测出来39度到45度之间。

封闭空间的话更高。很正常,芯片工作要发热。

网友:
用法错了

网友I:
一般内部温度传感器测出来是要高点;
毕竟封在里面;

你那边环境温度大概多少啊?

网友J:
芯片跑起来,温升十几度应该正常吧,比室温高很正常

网友K:
要不你再外接一个18B20,同时打印到串口看看差别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测芯片温度的,以防过载。

很有用

网友L:
官方手册说了只用于测温差不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感觉差的也太离谱了。
多次采样取平均呢?

我不断的测量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值都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哪里出错了,官方数据说精度能达到正负1.5度,我自己测试过,一般也能在相差2,3度之内 ...

我感觉也像是那个部分错了,我以前用其它单片机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测外部温度都还蛮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不过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CPU及周围的温度。比室温高,应该是正常的吧。 ...

单片机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到底是用来测芯片内部温度还是用来测外界温度的,应该是用来测外界温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的是芯片内部的温度吧,不能当普通温度计用吧

不是用来测量外界温度的吗?手册上说的是测量环境温度,估计是那个部分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芯片跑起来,温升十几度应该正常吧,比室温高很正常

它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到底用于测量它自身芯片的温度还是用于测量外界环境温度的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