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采信外部频率信号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2):
现有两个中断 int0 int1 和一个定时器TMR1   将两个不同的频率信号通过两个中断口给单片机,再通过TMR1定时器来算出频率,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操作。如果可以的话,大体流程是什么?谢谢

网友A:
1个信号肯定可以,用输入捕捉。
两个信号用一个定时器就麻烦了。

楼主:
1个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两个单独取值也没有问题。但是同时给两个中断信号,定时器就乱了。能不能有这样的方法,在用调用一个中断的同时,先关掉另一个中断,然后在几秒后再打开另一个中断。不过这样实时性就太差了,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还有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单片机的AD采样口来采频率信号,并算出频率信号

楼主:
有人能回复一下么

楼主:
已完美解决,其实方法很简单。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很简单,你不需要同时测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