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IAR的时候,编译后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如上图,当我点击 DownLoad and Debug之后,

这是感觉编译了一下,然后就停止了,没有进行下载,

重装了IAR也不行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A(2015-05-12):
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下载器?

网友B:
应该是要设置一下debugger.
如果是用的ST-link的话,应该按照下面设置。

网友C:
找个官方的例程看看,设置好的,对比下,哪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