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知识整理和咨询

楼主(2015-05-12):
1.意法半导体(ST):STM32微控制器
2.ARM Cortex®-M4 MCU
3.满足实时应用处理的严格要求(牺牲图形处理性能)
4.嵌入式微控制器的应用设计(对功耗、成本以及尺寸的严格限制)
5.STM32F4 69AEH6内置512KB闪存,采用BGA 169封装。
6.BGA的全称是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结构的PCB),它是集成电路采用有机载板的一种封装法。
7.单片机是指一个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完整计算机系统。

PS:一颗性能强大的低功耗32位ARM® Cortex®-M4 MCU(微控制器单元)内核,辅以Chrom-ART Accelerator和ART Accelerator™存取加速技术,新产品可提升图形处理性能、实时处理速度以及内核对程序存储器的存取速度。通过整合加速器和MIPI-DSI接口,新款微控制器能够独立执行要求严格的实时系统控制、监视等应用任务,无需另外搭载性能更强大、能耗更高的处理器。

网友A:
这种帖子要是在隔壁直接会被封号的,真把论坛当自己家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要是在隔壁直接会被封号的,真把论坛当自己家里了

也能让初学的孩子们一点帮助。

网友B:
还是多看书吧,楼主;

楼主:
8.STM32型号的说明:
以STM32F103RBT6这个型号的芯片为例,该型号的组成为7个部分,其命名规则如下:
1 STM32 STM32代表ARM Cortex-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
2 F F代表芯片子系列。
3 103 103代表增强型系列。
4 R R这一项代表引脚数,其中T代表36脚,C代表48脚,R代表64脚,V代表100脚,Z代表144脚,I代表176脚。
5 B B这一项代表内嵌Flash容量,其中6代表32K字节Flash,8代表64K字节Flash,B代表128K字节Flash,C代表256K字节Flash,D代表384K字节Flash,E代表512K字节Flash,G代表1M字节Flash。
6 T T这一项代表封装,其中H代表BGA封装,T代表LQFP封装,U代表VFQFPN封装。
7 6 6这一项代表工作温度范围,其中6代表-40——85℃,7代表-40——105℃。

顺便提2个问题,
Q1:MCU集成的512K的闪存和外接的几十兆的缓存之间的区别:
个人理解,离CPU近一点,通信速度快一点,成本高一点对吗?
那么mcu集成的(1)FLASH,(2)RAM,(3)SDRAM,
外接的(4)FLASH,(5)RAM,(6)SDRAM
访问速度是(2)>(3)>(1)>(5)>(6)>(4)么。
Q2:我在mcu开发的时候,怎么才能让指定的Task使用ram的0x10000000 ~ 0x10001000呢。

楼主:
Q3.最近在做STM32的软件开发,平台是keil+ucos。这样的实例一般和外部通信会写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么人回答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