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支招AD6.9中为什么有器件放在黑色区域外都是绿色的?

楼主(2015-05-12):
有器件放在黑色区域外是绿色的,放进黑色区域里也是绿色的。不管隔其他器件多远,怎么调整都是绿色。求指教 ,怎么解决?

网友A:
板子上器件没在room上报错,把room他删掉就行了,就是一个暗红色的区域,新导入器件时器件都在那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器件没在room上报错,把room他删掉就行了,就是一个暗红色的区域,新导入器件时器件都在那个区域 ...

器件已经导入完了,暗红色的区域也删掉了。就剩下这一个元件放哪里都是绿色的。怎么破?

网友A:
截图看下

网友B:
规则问题,这个在规则设置的最下面吧。你截图让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