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5W401AS的开漏问题

楼主(2015-05-12):
请大家注意使用15W401AS的I/O作开漏控制时,控制电压不能超过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因为这个开漏不是真正的开漏,而是对电源正极有一个二极管。我怀疑其他单片机也有这种情况,应该是制造工艺原因。

网友A:
一般IO口的电压,都不要超过VCC电压

对于CMOS工艺的芯片,如果IO口的上电早于VCC,可能导致上电不良,甚至闩锁效应烧掉芯片,所以一般IC内部都使用clamping diode来钳位
比如74HC06是钳位到VCC的,但74LS06好像可以上拉到18V,后者是晶体管工艺的
另有部分芯片,采用门限高于VCC限制IO口电压,比如STM32芯片是3.3V的,但部分IO可以容忍5V,超过5V一样拉死,毕竟芯片本身的安全第一

网友B(2015-06-16):
外挂个MOSFET做高低压控制转换,就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