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智能家居系统跑的慢?换个电源系统试试!

楼主(2015-05-12):
智能家居系统跑的慢,可能与电源有莫大的关系,您知道吗?日前,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接受了电子发烧友媒体的访谈,以下摘录部分金升阳对智能家居电源的几点看法。

1、当前的智能家居可以说是被捧上了“神坛”,但是却面临着普及难的尴尬,您认为未来可以从哪些应用入手,作为智能家居的突破口?贵司是否有针对这些领域做出了相应的规划?

金升阳:其实,智能家居已经走进了百姓生活,用户可以从网上直接购买到智能插座或智能开关等类似比较简单,但非常实用的智能家居产品,拿到产品后用手机下载厂家提供的相应APP,就能通过手机的应用界面直接控制安装有智能开关的家用电器的开启与关断。因此,个人认为,从目前市场情况和用户的接受程度来看,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前景还是比较大,特别是结合智能开关类的智能产品。广州金升阳作为专业电源生产商,会针对智能家居产品中,微功率类的控制板提供供电电源,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AC转DC的电源,主要为控制板的芯片和控制器件供电;另一类为DC转DC电源,主要为低压芯片和通信接口部分供电。通过集成化的模块方式为设计工程师提供简单化、灵活化的电源解决方案,从而提高智能家居产品的使用可靠性。

2、智能家居应用成本过高也是困扰其落地的难题之一,从电源设计的角度出发,贵司针对成本方面提出了哪些有效的解决方案?

金升阳:不仅是智能家居应用成本过高,目前大环境下,各行业产品要求的成本都在提高,很多设备采用的器件逐步转换为国产化器件就能看出这种现象。而作为设备的“心脏”器件------供电电源模块,肯定也要面对市场的发展趋势,迎接高成本要求的挑战。从降成本角度出发,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人工制造成本、物料成本、优化设计。优化设计和物料是相互衔接的,首先要保证电源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选择的物料质量必须过关,因此只能通过优化电路设计使电路中的各器件参数,在满足设计降额的前提下减少对高参数的要求,从而使物料的成本得到降低;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反复试验,寻找到物美价廉的器件。对人工制造成本而言,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生产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是做有效的解决办法,广州金升阳在电源行业的自动化程度是国内甚至国外都保持领先的水平。

楼主:
3、智能家居系统对于电源模块的体积要求愈趋小型化,于此同时也对电源的功率密度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贵司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这些难题?

金升阳:从用户的体验来说,智能家居就是要满足“高、大、尚”的要求,除了实现智能控制的功能外,其对家居的装饰功能也是很重要,因此精致的外观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智能产品体积的局限,对电源模块的体积小型化也有了相应的要求,那么对电源来说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体积小了,很多保护功能没有多余的空间放置,生产制造工艺的难度增大,电源的可靠性降低,很多情况下要满足体积的要求,还要和器件厂家定制或使用非标品的材料,导致成本的提高。广州金升阳在保证产品的安规和可靠性要求下,除了从设计电路优化、产品散热设计、新专利技术的研究等方面做突破外,还会结合智能家居产品生产商深入沟通,从结构上对产品的体积、形状引脚兼容等方式充分利用空间,开发满足真正符合需求的产品。

4、金升阳提出的以开关电源作为智能家居控制器电源的解决方案,相较于传统设计,该方案有何优势所在?

金升阳:首先说一下传统电源的解决方案,通常有以下两种方式得到低压直流输出:RC阻容式降压和工频变压器降压,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如下,RC阻容式降压方案的优点在于电路成本低,占板面积小,缺点在于电源的转换效率低,输入电压波动范围小,负载值容易受影响,电路调试相对比较复杂,最大的一点就是产品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不隔离,容易造成触电,有可能危害人身的安全;工频变压器降压方案优点在于电源电路很好调试,电路结构也很简单,高压和低压部分经过变压器隔离,提高了安全等级,价格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缺点在于输入电压的范围受限,体积太大,转换效率低,不满足智能家居控制器对小体积、节能环保的要求。广州金升阳的电源解决方案为使用开关电源的方案替代RC阻容式降压和变压器降压的方案,通过开关电源本身参数的设计,实现稳压输出,且附带过流、短路等保护功能,从而实现外围电路简单,高效率、保护功能齐全的特点。由于开关电源采用高频控制的方式,内部变压器可以设计得很小,使得整个开关电源小型化,最终弥补了上述两种方案的缺点。

5、谈及你想谈且与主题相关的话题。

金升阳: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智能家居产品未来的前景是很乐观的,对产品内部电源的设计和控制终端有以下几点感想分享一下:

  电源方面:环境要求,安静的环境能使人心情愉悦,家用设备提出的首要要求就是噪声问题,因此电源本身不能产品噪声;体积要求:智能家居产品,一般都会使用行业中已经固化的外形,体积一般都比较精致,对电源的小体积和高性能要求就体现出来了;功耗要求:智能控制器大多时间属于待机状态,晚上睡觉时间和白天上班时间都不需要智能控制器工作,因此需要待机功耗越小越好,前提必须满足能源之星的要求,做到节能环保。

  控制终端方面:主要想说明的是安全风险管理,因为远程控制终端设备可以是智能手机、ipad等时尚的电子产品,用户出门在外都会随声携带,如出现被偷或丢失的情况,将存在很大的信息及安全的风险,因此,控制终端的软件设计必须考虑到用户的风险管理情况。

网友A:
智能家居。。。。话说这是个泡沫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