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RTC功耗太大,不准备使用,那么32.768K晶体是否可以.....

楼主(2015-05-12):
I.MX6的RTC功耗太大,不准备使用,那么外部的32.768K晶体是否可以不焊接?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个问题,我帮你看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网友A:
请问你现在使用的是哪款处理器呢?

网友B:
如果不用,通常都是可以不焊接的。另外,他的功耗有多大?竟能让你放弃?

楼主:
我使用i.mx6的单核MCIMX6S7CVM08AC
以前我使用的是8563,一个200MAH的电池就可以用很多年,看I.MX6的资料说是6.5uA的功耗,但是有朋友以前试过,几周就把电池消耗完了,听这位朋友说,他咨询过FREESCALE的FAE,FAE建议不使用自身的RT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i.mx6的单核MCIMX6S7CVM08AC
以前我使用的是8563,一个200MAH的电池就可以用很多年,看I.MX6的资料说 ...

我现在也正在用rtc,并且环境恶劣,换不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在用rtc,并且环境恶劣,换不了电池

请问你使用I.MX6自身的RTC吗?如果是,大概实际功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现在使用的是哪款处理器呢?

我使用i.mx6的单核MCIMX6S7CVM08AC

网友D:
IMX6的RTC我呵呵了.....确实挺大的功耗 我们用的小电池,一周都没**住......当然最后还是因为裸板的那个SDK没调通换了方案.....官网的那个SDK挺多bug,可能是这个SDK用的比较少的原因吧....好久没出过更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MX6的RTC我呵呵了.....确实挺大的功耗 我们用的小电池,一周都没**住......当然最后还是因为裸板的那个S ...

啊,功耗这么大,还想偷懒不用外部的呢

网友A(2015-06-17):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F:
我觉得是可以的
楼主,你有没有测试过,如果不用这个RTC,功耗能降低多少?

网友G(2016-04-15):
可不是几个微安,我刚才实测了,55-65uA, 把 SNVS电源线上的电容取掉测试的。太可怕了。这么大公司乍做不好RTC呢。

网友H(2016-06-12):
外接的圆柱状32.768晶振,不可以焊接的。如果需要固定,请用热熔胶固定。
使用注意若干事项,请见本论坛中我的帖子:32.768晶振的使用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