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双运放构成的正弦信号发生器,懂得进!!!

楼主(2015-05-12):
运放采用单电源供电(+9V),试分析右侧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波形(应该是一个正弦信号)。。。。omg。。。。help。。。

楼主:
大神们能不能定量的分析每根走线的电流,节点的电压,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波形呢?:(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你不是都仿真了吗?加个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都仿真了吗?加个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有空帮我分析一下嘛。德玛西亚。。

楼主:
大神别嫌弃问题简单啊,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嘛。。。(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伊泽瑞尔)

网友B:
注意RC参数要选择合适的,就为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电路不是依靠分析的,是要認得长相,人有人像,同样电路也有长相,上图有两张脸,什么样的脸(长相)就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RC参数要选择合适的,就为正弦波

模电书中有个最基本的RC文式电桥自激振荡,但是跟我这个车别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