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开关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5-05-13):
图二分析有两个作用,(1)整个电路组要做拉地来用的,(2)在输出端的电压大于5.7v 时,进行限压保护。可能还有其他作用吧

网友A:
一个电平信号输出,一个驱动输出。

网友B:
右边那个图没有上拉能力,跟OC输出是一回事,只不过多了个二极管,可以接继电器这样的感性负载。
左边那个图有比较弱的上拉,可以输出高电平,但不能接继电器

网友C:
左边弱上拉输出,右边开路输出加了二极管气一定的保护,可以参考任何单片机IO口电路,单片机输出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电路

网友D:
右边的能用吗?

网友E:
区别就是一个是电阻一个是二极管,这都看不出来吗?
要分析区别,得把后级电路也贴上,否则分析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