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将数据一次性在lcd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5-05-12):
用的是128X64的LCD,字符串是两行两列,如何能一次性在LCD上显示出来?

网友A:
你说的是四个字?两行两列??

网友B:
单片机里程序有矩阵吗?
感觉和MATLAB差不多呢

网友C:
楼主描述的就是四个字符的显示,有那么难吗。

网友:
一次性显示只需要一次传输过去就行了,如果有自动换行功能,那就添加一些空格。

网友D:
楼主用一个语句显示就行了,中间加入换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