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高手:125M的正弦波经过一个104电容后,相位超前...

楼主(2015-05-12):
104电容用普通的0402封装的2类电容,貌似可以跑125M把

相位是否发生其他变化?

网友A:
如果不是传输功率的话, 104跟101有多大区别?材料不同,操作起重机去给针孔穿线?

网友B:
电容的阻抗和频率有关,125M已经很高了,只要104的电容质量好,基本没有啥阻抗,近乎短路。除非负载短路,否则,电容前后的波形几乎一样的。当然,125M频率,102、103的电容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