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稳频——单反向器 谁能和我说下这个原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5-12):
为什么左边没电源,右边有电源,晶振我也是最近开始研究的,有些一头雾水啊~~~求指导。另外希望有人可以提供一些晶振制作过程的视频给我看看啊。好了解了解制作过程啥的~~~~

网友A(点评):
为了电路简单,电源省缺默认,就象左图的非门也没有画出电源。

网友B(点评):
石英晶体按照一定方向切割成薄片,磨成一定厚度,夹在两片金属片之间或者两面镀银焊接引线,封装。

网友C:
没用过这种方式,也没遇到过什么不稳定的情况。不过感觉楼主的这种方式还是有一定到道理。看看高手怎么说吧,涨涨见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左边没电源,右边有电源,晶振我也是最近开始研究的,有些一头雾水啊~~~求指导。另外希望有人可以提 ...

怎么可能左边没电源,只是没有画出来而已。
74HC04有自己的电源引脚,图中没画出来
如果有不需要电源的振荡器,那么永动机就可以造出来了,你可以拿10个诺贝尔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左边没电源,右边有电源,晶振我也是最近开始研究的,有些一头雾水啊~~~求指导。另外希望有人可以提 ...

你在饭店吃红烧肉时,关心的是价格,还是对红烧肉的做法感兴趣,还是对养猪杀猪过程感兴趣?
反正我对养猪杀猪没兴趣

网友E:
反相器是用作放大器的。输入输出连接的电阻应该命名为Rf。。。反馈电阻。

具体的去看看TI的文档:
SZZA043 - Use of the CMOS Unbuffered Inverter in Oscillator Circuit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那个疯子,你够了,能说点有用的不?
你是来恶心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晶振看作一个电感。

谢谢大家!

嗯,有道理~:lol

网友H:
看看童诗白或其他书,对振荡电路的描述,不稳定电路\振荡电路的原理,几种常见的振荡电路, 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自己看书吧,看不懂再问吧。

简单从数字电路的角度解释一下,数电书上也有,一个非门输出接到收入,是个状态是不定的,不稳定输出的,这个不稳定状态由什么决定? 上面的电路中晶振可认为是个决定这个不稳定状态的器件,可以视为一个滤波器。...
或者再简单想,只有晶振的谐振频率的信号才可以从非门的输出回馈到输入,即对于这个特定频率的信号,非门输入输出才是联通的...  那么非门的输出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F:
虽然如此。

谢谢大家1

教科书依然斯错误的。

因为这个LRC与C并联的所谓晶振模型压根就无法得到所谓的教科书中给出的频率特性。

因为这个电路就是等效为一个电容。

而且电容就是CO。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F:
完全可以证明教科书的。

谢谢大家1

胡说八道。

教科书说C为小于1pF。

Co为几十个pF。

如果是这样晶振就是一个电容。

而从来不可能是个电感。

再次感谢大家1

事实上只有C足够大于Co可以相比的时候。

这个电路模型才能出现可能电感的症状。

谢谢大家!

网友F:
如果所示。

谢谢大家!

这个LRC并联C的传递函数和频率特性。

可以看出兵没有教科书中的所谓某频率两侧的电容和电感问题。

而仅仅就是一个人们从未谈论过的2阶震荡电路。

其特点就是一个积分或者电容的频率特性在某频率出现了幅度上的尖峰。

此频率的放大倍数很大。

这已经与通常的电容电感的所谓3点式震荡电路的原理完全不同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因此。

谢谢大家!

在LC的震荡频率处这个电路相当于一个电感。

但没人知道这个电感有多大。

者依然就是电容式震荡电路。

反相器其实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即使三极管放大电路也依然是工作在方波方式的。

仅仅就是晶振可以得到一个正弦震荡而已。

本质上这就是正弦波震荡电路。

输出电压的位置不同的得到的震荡信号不同。

作为反相器或三极管就是一个方波。

作为正弦波震荡电路是需要静态工作点的。

那2个电阻就是提供静态工作点只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I:
74hc04能达到那个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I:
74hc04能达到那个速度?

74HC04工作到10MHz以上甚至更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这个电路是把无源晶振变有源晶振,跟稳频没关系吧

网友F:
Well Well Well.

谢谢大家!

LC震荡电路的本质就是相位为0的同时还不能有电流流到其他地方。

这就要求那2个电容在震荡频率处的阻抗很小。

要远小于其他电阻。

如果震荡频率是1M,C1,C2是33p的话。

其阻抗就是1000000/6.28*33约5K。

其他电阻选择大于50K即可。

定型地理解这个电路就是。

因为晶振和C1,C2的电流没有流入其他地方。

谢谢大家!

其阻抗的相位为0的时候因为电路的放大倍数大于所以就必然震荡。

而晶振和C1,C2的选频作用保证了只有震荡频率的信号可以存在。

其他的要么因为放大倍数小于1要么因为相位部位0二无法持续震荡。

晶振发生的是正弦波震荡。

反相器可以输出方波信号。

也可以这样理解。

当反相器输入为1的时候。

晶振的电流最大。

因为晶振的电流仅仅在C1,C2种流动。

晶振左边为1右边卫0的时候。

电容左边的向下的电流最大右边电容电流为0。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晶振的从左到右的电流为左边电容的向下的最大电流。

这导致了晶振的电压从左高右低变为左地右高。

如此反复就是震荡了。

但只有震荡频率的信号可以在晶振贿赂中存在。

这就是正弦震荡。

再次感谢大家!

无论你能否看懂。

这才是对于LC震荡电路的最正确解释。

谢谢大家!

网友F:
无论国内外的关于晶振的所谓串联和并联谐振的说法从何而来。

谢谢大家!

晶振的电路模型说明这是一个积分的二阶震荡零点和极点的电路。

由于零点和极点的频率很是接近。

在BODE图上叠加的结果就是尖峰得到了加强。

这是因为分子的零点是一个相当于其作为分母的时候的2阶Q值很大的震荡电路。

分母也是一样。

2者的转折频率很接近而导致了总频率特性为积分特性的同时在震荡频率处出现了电感的效应。

因为在LC震荡频率处其阻抗随频率增大而增大。

而这就是电感的症状。

谢谢大家!

所以在震荡频率处可以看作晶振是个电感。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晶振的LRC串联与Co的并联。

谢谢大家!

要求C和Co比较接近。

如果像教科书里说的C远小于Co的话。

震荡频率处的电感症状就会非常轻微而无法实现震荡。

但R应该是越小越好的。

C和Co共同决定了BODE图上的尖峰也决定了这个电感的大小。

如果C太小那么等效的电感也就太小而无法震荡了。

此时就会相当于一个电容而不会出现电感。

是因为分子和分母抵消了二成为一个电容。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一个是芯片,一个是分立元件,都有电源的.

网友F:
无论国内外的教科书。

谢谢大家!

还是国外内的教科书。

都不敢计算这个L+C1+C2的简单的电路。

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从来都不知道震荡的LC电路中L,C1,C2的电流不可能流动到其他地方的道理。

电路也要保证LC电流尽可能少地流向其他地方。

作为一种近似计算如此才能得到一个总的传递函数中相位为0而且增益大于1的效果。

虽然实际电路并非真的就是相位为0但增益肯定大于1。

从模拟电路的震荡角度看。

必须是相位为0二增益大于1。。

但从数字电路的方波角度看。

只要反向即可震荡。

而LC所谓的选频也好铝箔也罢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弦波。

一个真实的震荡电路。

是模拟和数字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模拟角度说必定相位为0二增益大于1。

但这是理论上的。

实际上很难保证相位为0。

而数字电路的方波震荡可以保证模拟电路的近似相位为0。

所以一种真实的震荡电路。

本质上是方波震荡。

其次才是模拟电路的正弦波震荡。

模拟电路理论上的震荡在现实中几乎无法存在。

是方波的出现保证了模拟电路所谓的正弦波震荡的出现。

而且这个正弦波的THD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是高次谐波丰富的。

这本身就违背了相位为0的那个唯一的正弦震荡频率。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因此。

谢谢大家1

教科中的正弦波震荡其实现实是不存在的。

不仅仅是因为AF=1的现实无法满足的问题。

而且现实的正弦波震荡电路是无法得到一个真正的正弦波震荡的。

与其如此还不如用晶振的方波来通过铝箔的方式得到更低失真的正弦波。

或通过数字和程的方法得到更低失真的正弦波。

模拟电路无法真正的得到理论上的那个正弦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无论国内外的教科书。

谢谢大家!

还是国外内的教科书。

不仅仅不敢计算LC电路。

而且也从来都不知道模拟电路得到的那个所谓的正弦波震荡其实是失真很大的不纯正的正弦波。

与AF=1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你可以理论上谈论AF=1。

但没有模拟电路会通过AF=1的方式正弦波震荡。

模拟电路的正弦波震荡是通过方伯实现的。

仅仅是模拟电路教科书从来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事实罢了。

用AF=1的说法来说明正弦波震荡是不切实际的。

是牵强附会的。

是不懂装懂的。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