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D7705增益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5-05-12):
请问用过AD7705的大神们,我用AD7705连接一块增强型的51芯片,型号IAP15f2k61s2,热电偶做传感器来做温度采集系统,AD7705应该是有内部增益的1~128,但是为什么我设置的时候不好用,我在初始化函数里设置的增益,在设置时钟寄存器之后,初始化之后进行内部自校准然后开始采集,为什么我设置增益无论为多少都没有放大的作用,求各位大神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芯片早几年用过,具体已经忘了,不过觉得按照datasheet一步一步走下来还是比较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早几年用过,具体已经忘了,不过觉得按照datasheet一步一步走下来还是比较顺的。 ...

谢谢,现在已经解决很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