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正激电源后级求助

楼主(2015-05-12):
公司想做款电源,输出参数 21V  10A,采用单管正激的方式做,控制IC选用3845或者NCP1216。 前级400V PFC部分采用现成的板子 ,所以现在只需在PFC的基础上设计后级部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变压器高度被限制在了3厘米内,请问变压器磁芯该选择哪款呢?以前只接触过PQ,EE,PC   好像都有些高了,查了下资料,好像有款EFD50的变压器,不知道这款变压器是否能满足设计需求呢?求指点。另外这款变压器的骨架为双槽型的,请问该如何绕制呢?是否初级与次级分别在一个槽内就可以了?

楼主:
用100KHz的频率   200W,是否可行?频率低了怕磁芯骨架体积小线绕不完

网友A:
210W在灌胶的情况下我选用PQ3220或者EER3541,如果不灌胶并且变压器周围空气流通不好或者无法加强制制冷的话选响应大一号的磁材即可。至于高度你可以把引脚拔掉,打磨骨架顶部保证高度不高于25mm即可,采用PCB开槽的办法放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100KHz的频率   200W,是否可行?频率低了怕磁芯骨架体积小线绕不完

3525可以了,我曾用PQ3225做过180W的,也是单管正激,不过我的频率是1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W在灌胶的情况下我选用PQ3220或者EER3541,如果不灌胶并且变压器周围空气流通不好或者无法加强制制冷的 ...

PQ3220  TDK的PC44材质(客户对成本不是很敏感,外壳带有一个小型抽风风扇,但是离变压器比较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PQ3220  TDK的PC44材质(客户对成本不是很敏感,外壳带有一个小型抽风风扇,但是离变压器比较远) ...

你连变压器选型都不会,可见你对电源并不精通,因此我劝你最好不要用3220,否则温升你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变压器选型都不会,可见你对电源并不精通,因此我劝你最好不要用3220,否则温升你无法接受 ...

嗯,是的,主业不是做电源的。想用EFD50的那个做肯定没问题   但是找不到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Q3220  TDK的PC44材质(客户对成本不是很敏感,外壳带有一个小型抽风风扇,但是离变压器比较远) ...

选大一号的EER4142吧,100KHZ工作频率,oh my god,还有PFC啊,早说啊,3541我都敢干你4142不敢干?效率89以上没任何压力,还不需要神马同步整流、有源嵌位,就是单管正激,工作温度-40-70℃,没错,就是工作温度,不是存储温度。

网友A:
PC40材质即可,PC44简直是浪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525可以了,我曾用PQ3225做过180W的,也是单管正激,不过我的频率是150K

哥们,没做过传导实验吧?我也没做过。不过你胆子比我大,敢跟三次谐波较真,勇气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大一号的EER4142吧,100KHZ工作频率,oh my god,还有PFC啊,早说啊,3541我都敢干你4142不敢干?效率8 ...

电源板子高度被限制住了,变压器安装后高度必须小于3CM。所以要么提高频率换小体积变压器,要么换扁平的EFD那种磁芯。现在手里有EC3542磁芯,PC40材质。还有PQ3220,PC44的材质。另外准备买EFD5050(不过貌似不好买),倾向于EC3542或者是PQ3220,板子高度受限,长宽也受限:L    所以现在就是想确定下来,100K的频率,用EC3542磁芯PC40材质,还是PQ3220,PC44的材质,用哪个更加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没做过传导实验吧?我也没做过。不过你胆子比我大,敢跟三次谐波较真,勇气可嘉。 ...

因为是新手,频率不敢弄得太高,怕最后完全HOLD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40材质即可,PC44简直是浪费

PC40的变压器是EC3542,PC44的变压器是PQ3220

网友A:
看你的习惯了,我已经习惯用EC(EER)系列的了,这个真的是工程师的个人习惯,如果水平不太高的话建议频率放在100KHZ,大家都这么放,肯定有它的意义。

网友A:
想办法把效率提上去才是王道,单端正激在这个功率段做到88-9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把效率提上去才是王道,单端正激在这个功率段做到88-90没问题。

嗯 等磁芯都到了比较下体积看看,提高效率就得用同步整流了吧,那个得等有时间了慢慢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没做过传导实验吧?我也没做过。不过你胆子比我大,敢跟三次谐波较真,勇气可嘉。 ...

传导和辐射现在是经常测,不过我那个电源是去年做的,当时是不需要过EMC的,根本就没测

网友C:
PQ3220都嫌浪费,还有风扇

网友D:
用EER35卧式骨架,板上高度是29mm.

网友B:
其实,对于楼主这样电源设计经验不太丰富的人来说,是不应该采用过小的磁芯的,你们这么多少推荐用3220,我不认为楼主能很好的做出这个电源,以我们公司为例,如果电源没有PFC,3220做出来的功率绝对不会超过60W,一般在50W以内,加了PFC之后,功率也不会超过80W,而200W的功率级别,则必然是LLC,所以我是不建议楼主选用这么小的磁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于楼主这样电源设计经验不太丰富的人来说,是不应该采用过小的磁芯的,你们这么多少推荐用3220,我 ...

贵公司缺总工程师吗?我想去应聘。我发现在你们公司太好混日子了。随便一个菜鸟级工程师到你们那儿估计都可以做总工。哥们,给个贵公司的电话吧。我应聘的理由只有一个:3220我可以做到150W以上还不带风冷,单端正激方案没有同步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公司缺总工程师吗?我想去应聘。我发现在你们公司太好混日子了。随便一个菜鸟级工程师到你们那儿估计都 ...

3220做150W谁都能做,问题是我们能做也不会这样做,总工我们这里当然是有的,如果我说我们公司大部分电源整机都用红宝石,你是不是也会认为这没有必要?

网友E:
用EI33卧式吧,板侧高度26mm, 100K, 1700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20做150W谁都能做,问题是我们能做也不会这样做,总工我们这里当然是有的,如果我说我们公司大部分电源 ...

红宝石大部分非消费类电子产品都能接受这个价格吧,楼主多虑了,我成本压力小选红宝石,压力大点选三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宝石大部分非消费类电子产品都能接受这个价格吧,楼主多虑了,我成本压力小选红宝石,压力大点选三莹。 ...

我们做的就是消费类电子产品,是做LED电源的,电源要质保三年,所以我们所有的元件都有很大的余量,再比如PQ2620,别人起码做60W,但我们绝对不会超过40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就是消费类电子产品,是做LED电源的,电源要质保三年,所以我们所有的元件都有很大的余量,再比 ...

不跟你拌嘴了,我们产品质保比你们长一倍不止,再拌嘴结合我网名有人要人肉了,祝你们讨论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跟你拌嘴了,我们产品质保比你们长一倍不止,再拌嘴结合我网名有人要人肉了,祝你们讨论愉快。 ...

这不叫拌嘴啊,这只是讨论而已,各自发表不同的观点很正常,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文化和策略,不能一概而论,我入行不久,眼界还不够宽阔,基本上你们都比我更有经验,我只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说一下而已,还请不要见怪

网友E:
电源的寿命,问题不在变压器上面,主要还在电容。明纬一款500W电源,PQ3230,输出500W,MTBF 18万小时,用到电容爆浆,变压器还没伤到筋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于楼主这样电源设计经验不太丰富的人来说,是不应该采用过小的磁芯的,你们这么多少推荐用3220,我 ...

LZ是正激拓扑,
反激拓扑做你说的这个功率级别都问题,风冷,跑个百W+问题都不大

修改原因少了个“没”字:
反激拓扑做你说的这个功率级别都问题,风冷,跑个百W+问题都不大。
===============================================
补充:
就算没有PFC,问题都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是正激拓扑,
反激拓扑做你说的这个功率级别都问题,风冷,跑个百W+问题都不大 ...

前几天我们还观摩过一款TDK的电源,PQ2620做反激100W,还是12V输出的,我们都感到难度极大,可人家就是做出来了,不过人家那电源是开放式的,没有外壳。楼主这3220要做200W功率,正激虽然不用担心饱和问题,但是绕组铜线截面积却是非常的堪忧,如果要过安规,势必要用三层绝缘线或加挡墙,这就更加压缩了窗口可用面积,频率提高的话,趋肤效应开始凸显,又限制了最大线径,多股并绕又会进一步的占用窗口面积,所以绕组温升可能会比较大,反正我是不敢用这个磁芯做这么大功率的,如果是我,我会选PQ3525或是PQ3230,当然了,我眼界有限,所以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观点。3220做反激12V8A输出封闭式外壳没有风冷,我曾经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没有PFC,高压输入尚可承受,但是低压输入时温升实在太大了

网友E:
楼主是玩自冷还是风冷?撇开这一点谈变压器那不会有结果。
十多年来,主流笔记本电源,65W基本用2620,120W基本用PQ3220,密封塑料壳,若是去掉塑壳置于开放空间,功率分别上浮30w/60W没问题。若是风冷,直接翻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玩自冷还是风冷?撇开这一点谈变压器那不会有结果。
十多年来,主流笔记本电源,65W基本用2620,120W ...

因为我没有做过带风扇的电源,所以对于风冷并没有什么直观上的认识,所以我发表的言论都是在没有风冷且是塑料密闭外壳的情况下的。至于您说的120W用3220,那它可以长时间低压输入满载工作吗?用的什么拓扑?前面有没有PFC电路?后面有没有同步整流?如果没有PFC,我感觉这变压器温升很大啊,电源整体温升也大,电容的寿命没法保证,对这些不太了解,纯属猜测

网友E:
笔记本电源都是全电压,你淘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E:
65w以上,都要pfc, 不用考虑有没有,手机发帖不大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65w以上,都要pfc, 不用考虑有没有,手机发帖不大方便

有PFC那就另当别论,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没有PFC用3220做全电压120W才牛X,上个月我做了一个120W的调光电源,前级是6562PFC加6565做QR模式,后级是运放做0-10V调光,没有同步整流,220V输入时整机效率91.5,100V输入时整机效率89,但我也没敢用3220啊,我用的是3225

网友E: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电源功率超过65W一定要加PFC,这是规则限制。超过65W讨论无PFC,那才是奇怪的做法。

网友E:
LED的,这个下限更小,好像是25W。小于25W的不必须要APFC,但一定要测谐波。实际上为了满足谐波,10W的都被逼着加APFC了,填谷的谐波很难过

网友E:
电源的分类很多,要求千差万别。。LED电源和充电器大多数情况要考虑长时间满负荷工作,因此对温升控制比较严格。
别的类型,比如PC, 笔记本电源,控制电源等,一般会降额使用,满负荷工作的机会比较少。
而电机类的,则对启动电流有要求,过流保护比较难搞。
你不敢, 是因为你目前从事LED行业,LED不敢做,不代表别的就不能这么做,不要用自已的“经验”去误导别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分类很多,要求千差万别。。LED电源和充电器大多数情况要考虑长时间满负荷工作,因此对温升控制比较 ...

蚂蚁就是蚂蚁,看问题很全面,好多话没做过相关行业的还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E:
37楼中,120W,10V调光,没有同步整流,220V输入时整机效率91.5,这个效率十分了得了,请二次侧问用的什么整流管?
以目前VF最小的安森美的二极管,算0.35V, 这二极管就吃掉3.4%效率,要是换成同步整流,提升3%,那整机效率不就有94.5%了?直逼KW级电源的效率指标。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分类很多,要求千差万别。。LED电源和充电器大多数情况要考虑长时间满负荷工作,因此对温升控制比较 ...

明白了,我们做LED电源确实是对温升极为严格,尤其是电源和灯板靠的比较近,更要降额使用,3220做的话,加了PFC我们也不敢超过80W,而且还指的是输入功率,不过前面我也说了,我只是根据我们这里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才不建议楼主用3220做200W的,经验有限,难免有错,但就算误导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网友E:
目前,KW级通讯电源,通常也就94-95%,高一些的有没有?也有,一线厂家基本都有一两款96%的标杆产品,但好像不大好容易买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我们做LED电源确实是对温升极为严格,尤其是电源和灯板靠的比较近,更要降额使用,3220做的话, ...

所以说,行业差异太大。比如UL60065规定外壳表面温度不超过85D,要是生搬硬套放在LED上,那就死定了

网友A:
120W输出电压那么低,能做到91.5的效率确实 值得学习,我做过相似产品100W12V貌似效率才87,不带PF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7楼中,120W,10V调光,没有同步整流,220V输入时整机效率91.5,这个效率十分了得了,请二次侧问用的什么 ...

今天上午在调机,回复不及时,其实也没用什么特殊的二极管,我的91.5的效率,是过了EMC之后的效率哦,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输出电压比较高,输出电压是50V的,而且我PFC电感和主变压器均没有加内屏蔽,所以过EMC效率损失不大,二极管用的是16A400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们还观摩过一款TDK的电源,PQ2620做反激100W,还是12V输出的,我们都感到难度极大,可人家就是做 ...

知道磁芯什么材质,跑多少频率嘛,测过参数木有?
密闭小体积,无PFC,PQ2620  PC40做过75W,
当然温升比较高,不过垃圾电源定位市场在那,温度问题还可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7楼中,120W,10V调光,没有同步整流,220V输入时整机效率91.5,这个效率十分了得了,请二次侧问用的什么 ...

又看了一遍,你说二极管吃掉效率,估计是你误解0-10V调光的意思了,0-10V调光,可不是指电源输出这个电压,而是输出电压不变,通过调光接口,外接一个0-10V的调光器,通过调运放基准,改变输出电流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又看了一遍,你说二极管吃掉效率,估计是你误解0-10V调光的意思了,0-10V调光,可不是指电源输出这个电压 ...

没了解过调光电源,还以为你说的是0-10V可调了,误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知道磁芯什么材质,跑多少频率嘛,测过参数木有?
密闭小体积,无PFC,PQ2620  PC40做过75W,
当然温升比 ...

磁芯材质不知道,参数没有机会测,只是测了输出功率,这个12V8.4A的电源体积很小,很紧凑,不过TDK大厂不会随便虚标功率的,但是这个电源是没有外壳的,也没有PFC,如果加了塑料外壳,我估计他技术再牛X也不行

网友E:
功率肯定不会虚标的,但他们肯定“不建议长时间满载工作”,否则他们会声称“可连续慢载工作”,

PS:安规测试,以标称功率输出时,相关部件表面温度在规定范围内,比如电解电容表面温度上限是105度。

安规只管安规,不管寿命,你要考虑寿命,自已降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肯定不会虚标的,但他们肯定“不建议长时间满载工作”,否则他们会声称“可连续慢载工作”,

PS:安规 ...

不好意思,前几天出差,几天没上网。买了些磁芯和骨架,PQ3220,PC44的材质。还有EFD5050,PC40的材质,IC现在手头只有3845和NCP1216。想用LLC或单端正激做。200W(21V,9.5A)的输出功率。单端正激以前做过,所以比较趋向这个,但是外壳对变压器限制多了,怕用3220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芯材质不知道,参数没有机会测,只是测了输出功率,这个12V8.4A的电源体积很小,很紧凑,不过TDK大厂不 ...

这个量不大,就几个,成本没限制。就是时间紧,单端正激以前做过,想用这个拓扑,又怕3220(PC44)功率做不到。LLC没玩过,时间太紧怕来不及。前级确认是带现成PC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磁芯什么材质,跑多少频率嘛,测过参数木有?
密闭小体积,无PFC,PQ2620  PC40做过75W,
当然温升比 ...

PC44材质的PQ3220,想用单端正激跑100K,板子前级已经带PFC了,只需要把后级改下就行,输出200W(21V,9.5A),怕用这磁芯做不出来,因为时间太紧了,LLC之前没玩过,怕拖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W输出电压那么低,能做到91.5的效率确实 值得学习,我做过相似产品100W12V貌似效率才87,不带PFC。 ...

不好意思出差几天没上网,之前买的磁芯已经到了,PQ3220(PC44),EFD5050(PC40),这板子做的数量很少,不用考虑成本,就是外壳给变压器尺寸限制了。想用单端正激做,之前做过小功率的,还稍微熟悉点。LLC担心调试时间太长

网友E:
PQ3220的500W正激,昨晚刚测试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PQ3220的500W正激,昨晚刚测试温升。。。

太牛了.....真是术业有专攻啊,用的是单管正激?对了那种绕制变压器的多股线,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E:
单管正激,900V的摸死管。多股线叫利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管正激,900V的摸死管。多股线叫利兹线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打错了,是3230,风冷。为避免摸仿失败挨骂,特此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错了,是3230,风冷。为避免摸仿失败挨骂,特此更正

:lol   那我就先用3220试试吧,变压器参数还按照常规的PC40材质设计行吗?△B=0.2

网友E:
△B用多大,要看频率,不是一成不变,查比损耗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Q3220的500W正激,昨晚刚测试温升。。。

:funk: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打错了,是3230,风冷。为避免摸仿失败挨骂,特此更正

额,估计进风出风口都要加风扇,否则一个风扇坏了蚂蚁你就等死吧。: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额,估计进风出风口都要加风扇,否则一个风扇坏了蚂蚁你就等死吧。

SANYO风扇,双滚珠,4万小时. 加温控后,实际寿命更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NYO风扇,双滚珠,4万小时. 加温控后,实际寿命更久些

终于搞定啦,画了两款板子,一款正激的,一款LLC的,都能正常用,现在正激的效率八十多,LLC的效率到了91.6,不过有个疑问,LLC的,我第一次做测试的时候,把次级输出的俩绕组同名端一起绕反了(应该7脚与5脚为同名端,我把4脚与1脚绕成了同名端),电路依然正常工作。请问是否可理解为前级LC产生正弦波,有点类似于工频变压器的输出结构,所以后级俩绕组同名端一起绕反也能工作呢?

LLC变压器

LLC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啦,画了两款板子,一款正激的,一款LLC的,都能正常用,现在正激的效率八十多,LLC的效率到了91 ...

这里是对称的,只要二次侧两个同名端不弄错就行,不用考虑一次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是对称的,只要二次侧两个同名端不弄错就行,不用考虑一次侧

嗯呐,了解了,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