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STM32我定时器频率捕获90-120K范围,我测试100K频率误差418HZ,怎么降低误差

楼主(2015-05-12):
(无正文)

网友A:
STM32, 如果是 F1 系列,工作频率 72MHz。对于 100Khz 的频率,计数值约 720。最小差1,719。频率为10014Hz。也就是说,频率误差应该可以做到 14Hz。
你的 418 Hz,精度大有提升空间。硬件定时器捕获,中断响应和计算都有可能引起误差, 好好查查吧

楼主:
14HZ是怎么算出来的,是STM32F107

网友B:
提高定时器的精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HZ是怎么算出来的,是STM32F107

增加一个数,对应的时间范围,但是这个增加一个数,是不会正好是个整数值的,这样就有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