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n Hard Fault Handle

楼主(2015-05-12):
我是用NuEdu-EVB-NANO130 V2.1开发板开发程序,使用UART1(PB4、PB5) 来传输Data,使用UART0 (PB0、PB1)做Debug,当有数据由UART1 RXD输入时,会发生In Hard Fault Handle,我已经抓到是pu8RxBuf[u32Count] = uart->RBR; /* Get Data from UART RX */这行程式发生的,请问要如何解?

网友A:
1, 单步调试,确认是在这个地方产生访问越界
2,运行时,停止于越界处,查看指针地址,判断是否越界

网友B:
看看指针跑到了什么位置吧

网友C:
什么东西没有配置对吧?在一个上边模仿两个的功能很容易搞错。